这个cpu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10-13):
和我淘宝搜到的不一样,不是正常版本的吗?谁知道说一声,谢谢!

网友:
这是用BGA的CPU加装针脚的。不是原版针脚CPU

网友:
不是原版针脚CPU

网友A:
折移动版的CPU改的 针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移动版的CPU改的 针角。

就是笔记本电脑上的,Acer 471的机子上拆的

网友B:
不是正常版本的吗?

答 不是正常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正常版本的吗?

答 不是正常版本。

这个回答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