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路由器ER5200修复一例

楼主(2020-10-13):
网络设备维修不知道发哪个论坛好,这边先占个位!
我是没修过硬件的,没什么经验,这次有空看了点资料买了些工具,把一个路由器给修了下。
设备名称:H3C的ER5200,是一台百兆的双宽带输入的企业级路由器。购买于2014年工作了6年整。
故障现象:上个月某一天突然网络断了。不能登录路由器web,并且ping不通。但是网线连接口的状态灯是正常的。
使用串口和超级终端连接,发现能登录,能够重置路由器。
于是恢复出厂模式,重启。
可是还是不能登录web页面,并且ping不通。
开始怀疑是硬件故障导致。

右边CPU,下方交换芯片

右边CPU,下方交换芯片

拆机测量电源供电。
设备的供电输出都是5V的,主板上各类模块都是经过5V的电压或这降压供电。
测量交换模块电压正常、辅助模块、电源管理芯片供电都正常。3.3V和5V的正常,
测量CPU供电时发现AMS1117-2.5的输出电压为1.4V,理论数值应当为2.5V。于是网购了AMS1117-2.5更换,开机测得输出电压为3.8V。
通过笔记本连接路由器,等路由器启动完成后能够连接并且成功登录web页面。路由器正常工作。
————————
疑问1:为何降压后的电压不是2.5V而是3.8V,根据典型电路和主板元件布局,这个是不能调节电压的,难道是芯片标注不对吗?
疑问2:3.8V输出时CPU也能够正常运行,因为3.8V后面还有降压电路,没有往下查,也没有查CPU的供电电压,这样长时间是否会造成损坏?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固定输出2.5V的1117,调压的应该是ADJ后缀,把1脚的分压电阻拆掉,接地的电阻换个电感就行了嘛,好 ...

原来拆下来的也是固定的,2.5输出的。我是看好了参数买的。我想就直接换上去不要动其它东西了。

网友:
主要是这个东东不知道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路由器可以刷机吗

网友A:
你买的是固定输出2.5V的1117,调压的应该是ADJ后缀,把1脚的分压电阻拆掉,接地的电阻换个电感就行了嘛,好像是那个R4?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路由器的都比较简单,一般都是电源问题,长期工作

网友:
长期工作电源最容易出问题,赞一个!

网友:
谢谢码字不易,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