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货H110M-F无2.5V电压维修

楼主(2020-10-13):
    前几天来了台主机不显示,主板是H110M-F ,测无VPP2.5V 无内存电压,无CPU电压。就是2.5V电压出问题了。
    拆下主板,因为前阵子修了不少H110M  ,买了些NB671 UP1540P  之类的。因为华硕的VPP2.5 芯片出问题的比较多,先换个芯片。风枪吹下芯片才发现不是NB671  ,这芯片只有10脚,是RT7276GQW  ,  MMP  同品牌同H110M系列,芯片都不同,骂骂咧咧的翻元件盒,找料板,果然不出所料真的没有元件。只好定购买元件。
    今天芯片到了,买了两片以防万一。吹上,等温度降到正常了,插上电源试机。量下VPP2.5 V电压,出来了,不过让人惊喜的是只有2.2V左右,很合理的事,古人有云,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先什么来着 ? 反正古人很厉害,早就料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就是了。
    前些天吹下芯片发现是RT7276GQW时,又焊回板子上了,然后量了一下EN脚  ,大概0.9V 左右  ,当时也不知道算不算正常,查不到资料,先买芯片了。换了新芯片后,出2.2V电压了,再量EN电压大概有3V左右  ,原来这才是正常值。EN正常了不出2.5V,那就先再换个芯片。换了还是2.2V .
   看来换片大法是不好用了,得看看电路。

网友:
(不懂为什么草稿不能编辑)   找了个图纸,参考一下。简单画了下。EN是芯片启动脚,FB是从输出电压取样脚。6脚7脚是电压输出脚(输出是方波,等于芯片内带上下场管),BST脚也叫BOOT脚,是自升压用的,9脚和10脚是芯片供电脚。
  工作原理,芯片供电正常后,EN脚高电平启动,6,7脚输出电压,经过R1和R2取样,反馈到FB脚,然后芯片会稳定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压,BST脚经过一个电容连接到电压输出脚,得到一个抬高的电压给内部场管以增加驱动能力(一般是跟供电电压加输出电压的总和接近,可能不够准确,总之是比供电电压要高点)。
    理论有了,之后就要联系实际。 测Vout电压,只有2.2V  ,再测R1和R2分压电压,只有0.67V  (之后正常情况测是0.8V ,很多芯片取样脚都是0.8V),测资料也不懂0.67V正不正常。按惯例,改大R1阻值试试,不行。而且很奇怪,好像改大和改小,要么电压降了,要么没什么变化,取样电压变了也没用。
  主板照片画红圈的分别是取样电阻R1和R2,  BST升压电容。
  用个示波器看下输出波形,跟桥供电1.05V电压对比下,发现1.05V电压是稳定的方波,而VPP2.5 电压波形 有方波和无方波交替出现。考虑是不是驱动无力,先查下BTS脚电压,只有0.几伏,是多少忘记了,不到1V。这个肯定不对,芯片供电是5V ,升压电压怎么也要高于5V 。于是从显卡上找个大小差不多的,焊好。
  之后就是喜闻乐见的亮机了。 再量VPP电压2.5V, BST电压大概7V ,取样电压0.8V。

网友A:
上个亮机图主板全身图什么的

网友:
你这维修台厉害,比我的还乱,

网友:
修的好啊,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亮机图主板全身图什么的

我用1117改电路修的,华硕很爱坏这个

网友:
内存供电1117代换是急用的必选啊

网友B:
芯片芯片还是芯片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芯片芯片还是芯片哈。。。。

芯片确实是坏的,但换了芯片电压还是达不到2.5V  ,是 BST 升压电容也失效 了。
这板子H110M-F ,跟其他H110M- X 用的 VPP2.5芯片完全不同,搞到要另购芯片,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确实是坏的,但换了芯片电压还是达不到2.5V  ,是 BST 升压电容也失效 了。
这板子H110M-F ,跟其他 ...

楼主分个BIOS看看 ,全板主电压都出来了,我刷了官方的BIOS板子灯变呼吸状态,原版BIOS触发掉电。这个1151的CPU还死贵,手里只有一个。难道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个BIOS看看 ,全板主电压都出来了,我刷了官方的BIOS板子灯变呼吸状态,原版BIOS触发掉电。这个115 ...

H110M-F的板子客户拿走了,有块H110M-K板子,当时不清楚什么问题了,后来急用拆了零件,就当料板放到了。也不清楚它的BIOS好坏。如果你有需要就拷个放上来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分个BIOS看看 ,全板主电压都出来了,我刷了官方的BIOS板子灯变呼吸状态,原版BIOS触发掉电。这个115 ...

我还有一片H110不定时会断电,有时十来分钟,有时几个小时都正常,晕。。。不过我是技嘉的

网友:
大师的工作台就是牛

网友:
很好的图,谢谢

网友:
为了搞点积分我拼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详细

网友:
小白求问  这个VPP供电是什么电压呢?  是总线供电么? B85 B75 H61这种主板电压是不是没有这么大?

网友:
还有楼主和大家都在哪里买这种小芯片啊?有推荐的淘宝卖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