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4548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0-10-13):
请问下DELL E145483主板 IO 第5开机脚后有个电阻的阻值一般是多大的!谢谢!如图红圈内的标准电阻。

DELL E145483主板

DELL E145483主板

红圈内的电阻阻值

红圈内的电阻阻值

网友:
在网上下这个EC的应用电路图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得找io的资料,看脚的功能,如果是上拉下拉就可以找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