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大板点亮后一分钟左右黑屏锁死!

楼主(2020-10-13):
如题,点亮后一分钟不到黑屏锁死,必须放电后才可以再次开机。如此循环。
来论坛求一份点位图。。。

另外,该主板上的内存 插在新主板上 会自动断电,加电无线循环。然后主板锁死,必须放电。。

神奇的内存!

网友:
昨天遇到个BIOS问题的,刷过原厂后竟然不加电了,EC工作条件都正常,差点怀疑桥坏了,结果把CPU4P线拔掉后加电,把电池放电后正常。吓死了

网友:
楼主的估计是桥挂了。看看死机是不是桥很热

网友:
你都没有具体型号,怎么找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