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显示器还有修的价值不?

楼主(2020-10-13):
这个显示器以前一直能正常使用,放了一段时间后就这样了,放的房间有点潮湿,当时没注意,大家帮忙看下是不是屏坏了,打电话问联想售后,他们说显示器只保15个月,17年年底买的,主机和显示器一套,主机是电源也坏了,电源换了,显示器就不行了。

网友:
屏坏了,别修了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一个吧,屏坏了 没价值维修

网友:
丢垃圾桶吧,没意义了

网友:
看着这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
别修了!这种屏坏了

网友:
可以拆机卖逻辑板了 回回血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H55
赞一个,,,,大师好主意

网友(点评):
你这是跟鸠摩智学的72绝技吧

网友(点评):
必须膜拜了

网友(点评):
我去!这种人你们都还给加分呀,不是减分吗?

网友:
别修, 换一个

网友B:
有设备 可以压压屏线,或换conf芯片试试

网友:
这种还修啥?搭进去的钱都能再买一台了!

网友:
可以拆出来卖

网友:
板子也卖不了多少钱,如果你自己会修,可以检查一下屏电路,有些小问题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这是屏坏了吧,不好搞了。。。

网友:
直接拆了卖配件,回血算了。这没维修价值了。

网友:
可以卖板  修的价值是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设备 可以压压屏线,或换conf芯片试试

请教:conf
是什么东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conf
是什么东东?

屏和屏电路板之间连接的软排线上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和屏电路板之间连接的软排线上的芯片

为什么叫 conf?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叫 conf?
能解释一下吗?

不能,太阳为什么叫太阳 你给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太阳为什么叫太阳 你给解释下

很简单,因为我不轻易说我知道“太阳”,所以,我不用解释。

你都知道“屏和屏电路板之间连接的软排线上的芯片” 叫“ conf” ,所以,你有必要给我们这些小白解释一下吧不?

网友:
看看屏线没问题,就是屏坏了,换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那些事,都是你们干的啊

网友(点评):
现在的人越来越坏了。没有一点武德,耗自为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些事,都是你们干的啊

嗯。
我卖的板子,外观完好,不缺件。
就是南桥,补了一锤,碎了。
显卡,核心碎。
屏幕,逻辑板核心碎。
外观看不出来。
专治捡漏的。

网友:
电容有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卖的板子,外观完好,不缺件。
就是南桥,补了一锤,碎了。

比鸠摩智还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人才啊!!我怎么没有想到了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卖的板子,外观完好,不缺件。
就是南桥,补了一锤,碎了。

我不会买到你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叫 conf?
能解释一下吗?

Chip On Film,简写为COF。楼上可能写错。另外小屏有在玻璃上的芯片叫COG,Chip On Glass。

网友:
屏幕有问题了  没有价格 了

网友:
垃圾佬也就5块10块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ip On Film,简写为COF。楼上可能写错。另外小屏有在玻璃上的芯片叫COG,Chip On Glass。

我不说话!

网友:
屏挂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屏坏了 没价值维修

网友:
显示器谁会去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把保险给掰了,留点悬念给捡漏的。

网友:
真的没有修的价值了,不过把拆了,里面的电源板跟驱动板,挂在网上没准还可以卖了。

网友:
回收算了

网友:
在头条看到一个大神的专题,这样简直就不是个事,估计就是VGL VGH TAB这三个故障

网友:
屏坏了 换屏划不来了

网友:
这个没必要修了

网友:
逻辑板还是有用的

网友:
你拿防风打火机,一定要是防风的喷子打火机,捋着屏的四周烤一下,速度不要太快。观察条纹有没有消失。有时候烤到某个边就能复原。但是,,

网友:
看着这现象,是屏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大师,今天就被你带的这些人坑了,收个坏笔记本说屏好板坏,修得要死板好了屏就是这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今天就被你带的这些人坑了,收个坏笔记本说屏好板坏,修得要死板好了屏就是这鸟样

板子被你修好了,说明这故障还是做的不到位

我卖出去的捡漏本子,任何东西都修不好,板子南桥碎,屏逻辑芯片要么碎要么坏,硬盘电机不转,固盘就一个壳,里面是空的

网友:
还是买一台吧。

网友:
80包邮我秒了

网友:
没有丝毫价值,扔了吧。废品回收一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凡是未知的,都以坏件的价格去买,不然都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膜拜大神!!!

网友:
没有价值了 废品卖了吧

网友:
无维修意义。

网友G(2020-11-12):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大师真是好事多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真是好事多为啊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卖的板子,外观完好,不缺件。
就是南桥,补了一锤,碎了。

你也是太黑了。哈哈

网友:
联想的好多这种毛病的。有的还不稳定。

网友:
这个没有价值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都闪开,老子要拜师!!!

网友:
起码要打开看下是什么屏型号,屏的五大电压是否正常,有的也许不用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瞧瞧  这是人说得话吗

网友:
修是可以修的。你找一个一样的碎屏。把逻辑板和TAB 重新压在你现在的屏上就好了。不过前提你必须有压屏机。

网友:
哪年的阿

网友:
5块收了两个AOC白屏的送售后换了两个屏这个情况都是屏问题售后说修不好的都是换屏。

网友:
我的亲戚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感谢好贴

网友:
换一个吧 不值钱

网友:
换新的算了,修没有意义

网友:
拆主板配件....

网友:
屏坏了吧,修好的概率低

网友:
我也觉得是 屏进水受潮坏了!!!!

网友:
这管子换不好就击穿

网友:
屏坏了不要修了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在咸鱼坑我的是不是你

网友:
路过
日常逛论坛

网友:
这屏百分之八十是坏了。换一线品牌的吧。。。。。。。。

网友:
我倒认为,可以拆开看下,也许只是有腐蚀,清理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卖的板子,外观完好,不缺件。
就是南桥,补了一锤,碎了。

也不知道你图什么

网友:
屏Y缺电压,可能断线了

网友:
拆配件用。。。

网友:
鸠摩智太坏了

网友:
木有了, 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保险掰断。低价挂闲鱼,卖给捡漏的

极其鄙视这种害人的行为。

网友:
卖电源板和驱动版吧

网友:
没价值了  我有个 也是这样  我挂闲鱼了   一个电路板 网上120   我加壳子一起才100  2个月了 连个问的都没有

网友:
这种屏的故障,建议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我卖的板子,外观完好,不缺件。
就是南桥,补了一锤,碎了。

大师你的黄鱼ID是?

网友:
维修意义不大

网友(2021-01-28):
没必要搞了。

网友:
还能值几十元

网友:
有时间拆出来乱搞搞,搞得好是惊喜,搞不好也没事

网友:
今天100块收了个一代i5本本,就是一系统坏

网友:
屏上的,,板坏了,,,,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竖线可以修 不过自己修不了,需要上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