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张1155主板,倍频一直只运行16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0-13):
我有张技嘉Z77P D3,能稳定使用,就是倍频一直运行16倍,不管装I3 I5  稳稳的1.6G  装I5调倍频也一样,只运行在16。在系统里也一样,这样的问题应该什么修?BIOS刷过了,I3 CPU电压0.77  I5的0.9几。大家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CPU座子歪了或者座子有断线

网友:
你有没有图纸或点位,你发图纸点位给我,我给你分析一下,可以微信也可以QQ邮箱,微信xwh-al或者232434780@qq.com

网友A:
如果不方便請自己根據圖紙查與H_PROCHOT信號相關的鏈路

网友:
小白,进来看看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方便請自己根據圖紙查與H_PROCHOT信號相關的鏈路

谢谢,修好了,是H_PROCHOT信号问题,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修好了,是H_PROCHOT信号问题,断线了

問題解決就好

网友:
这个是温控信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方便請自己根據圖紙查與H_PROCHOT信號相關的鏈路

大神牛逼哄哄的,走路带风啊,让人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方便請自己根據圖紙查與H_PROCHOT信號相關的鏈路

经验老到,值得赞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方便請自己根據圖紙查與H_PROCHOT信號相關的鏈路

牛逼,大哥,华擎b360m的vr_ready产业条件是什么啊?vr_en有1.6,vin,vdd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大哥,华擎b360m的vr_ready产业条件是什么啊?vr_en有1.6,vin,vdd正常

圖紙點位呢,妳說我連IC都不知道,我是神嗎,為了妳這個問題我還要去趟市場拿片板子看下IC然後找數據給妳分析???

网友:
新手近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