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修好联想S410笔记本 开机准备进入桌面就黑屏,有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20-10-13):
联想S410笔记本 开机准备进入桌面就黑屏,有进系统的声音。用U盘可以正常进入PE系统,这个是双显卡的。
拆机发现 开机过程始终没有独立显卡的供电。查图 查到独立显卡的供电芯片 32脚EN没有电压,这个EN分别也去到几个电感的供电芯片的EN脚 也是没有电压。。。
网上有人说电池3.3V 低也会引起这个EN不发出。但我量电池电压是有3V的。于是开始困惑了。。。1个多小时过去了。。心里一念,进入BIOS 选恢复默认值设置,然后保存退出 自动重启,额。。。进去正常的桌面了。。。 希望能帮到跟我一样的情况的坛友。

网友A:
你这是进入核心显卡模式,独显应该是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进入核心显卡模式,独显应该是关了。

但主要我拨插过硬盘或者内存后 开机就会这样情况。。。必须进BIOS设置默认值操作后才能正常,但拨插内存货硬盘后我也没拨RTC电池呢?为什么会搞乱CMOS设置?

网友:
这样的全是软故障就不好说了

网友(2020-12-30):
是不是独立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