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521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20-10-13):
这是测试的各个脚位电压,现在故障是ACOK为0V时,电池可以开机,单适配器不能开机。当断开2脚后,ACOK正常,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电池不充电,关机后充电灯也一直亮,电池电量一直耗完。芯片更换了几个问题一样,求助此芯片工作条件。WX15738868678

网友:
查到19脚VDD电压不正常,发现与20脚所连接的4.7欧电阻居然是个电容,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上家修的时候给换错了还是原机 就是电容,外观上看不出来。更换为4.7欧电阻后,ACOK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但是还是不充电,显示电源已经连接,没有充电电流。继续求救中.........

网友A:
你的13脚怎么是0V??

网友:
充电电路好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13脚怎么是0V??

这是没有接电池测得数据,主要解决2脚ACOK的问题,找到19脚跟20脚的电阻莫名其妙的变成电容了,跟换完电阻后ACOK电压正常,但还是不充电,开机前10秒左右电池充电图标还左右动动,10秒后就只显示外接电源插入。

网友:
就是这个电容,找了好大一会才敢确定就是它不对。

网友B:
芯片不已经正常了吗,建议换个电池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还是那个电容跟旁边的电阻被上家对换了位置,导致ACOK和BOOT2个电压不正常,最后又更换了新的充电芯片才修好。修好后把各脚电压标出来供大家参考:
1-2.13V
2-3.45V
3-3.3V
4-3.3V
5-1.0V
6-0.37V
7-0V
8-0V
9-0V
10-2.46V
11-5.2V
12-0V
13-0V
14-12.2V
15-12.2V
16-5.2V
17-0V
18-19V
19-5.2V
20-5.2V
21-1.6V
22-12.3V
23-15.4V
24-17.3V
25-10.1V
26-12.2V
27-16.9V
28-11.6V
29-19.4V
30-24.6V
31-19.4V
32-19.4V
其中有的电压跟电池电压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已经正常了吗,建议换个电池

已经修好了,电池换了2个都不行,板子被上家做手脚了。

网友C:
现在这些都是啥心态 做故障一点都不专业

网友:
充电电路没修 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些都是啥心态 做故障一点都不专业

越是这种简单的故障最难修

网友:
嗯,不好修,过来学习下!

网友:
这个cells确实值得注意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2020-11-21):
写的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