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接口不能用,我误换了桥

楼主(2020-10-13):
USB3.0接口都不能用,我误换了桥
今天接修一客户笔记本,据客户描述说是USB接口都不能用;我拆开主板,看接口都是3.0,没有2.0接口。首先测量供电5V供电有,测对地二级体值,300多,600多,与好板对比都差不多。
有两个接口,自然有两个USB 5V供电,一个组织300多,一个70多,感觉电压都出来了,阻值就没有去管。
听船长说HM77的桥,没有外挂USB3.0芯片,都直接由桥管理,看了图纸,确实也没有相连的芯片;客户是做汽车维修的,他说用了一根线与笔记本连接后,调试后坏掉的。
想到这里,我拆了周围的保护管,也没有用,于是报了价格,客户同意就去订了桥,换了桥。还是没好!!!很奇怪,怎么还没好,开机能显示,还是USB不能用。冷静下,从头开始,我把一个5V USB供电阻值不正常的芯片拆下来,另外一个USB居然可以用了,恍然大悟,原来就是供电管的问题。

 会员79449100鑫豆2024-7-16 11:15

网友:
说的对,先排除其他问题,最后再干桥

网友:
幸好我没有BGA台,看来有BGA台的都是先干桥,

网友:
没换之前接一下负载,测一下5V供电情就好了,还有就一种可能,就是OC#反馈信号不正常,至南桥认为没设备接入。

网友:
就回事使用三板斧 ,

网友:
牛逼呀!二话不说直接干桥

网友:
先测中间的D+D-的阻值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再查供电

网友:
先搞BGA的人都是狠人

网友:
给大神价格分

网友:
华硕饿 老主板, 仁宝的8224P主板,看你这轮廓一个外形就知道是这主板了

网友:
不错 走了弯路 但是还找到了问题

网友:
我自己的本是USB的口只能用鼠标,外接储存设备都不可用,测电压和阻值都正常,拆开后先把USB的二级5V供电管换了,问题解决,内部不良会造成大功率设备接上电流不够

网友:
啊,外围都没有排除

网友:
楼主坐桥技术可以的

网友:
厉害又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仁宝的8224P主板

网友:
修过几块联想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还好最后找到问题解决了,维修难啊

网友:
虽然走了弯路 但最后修好了 可喜可贺

网友:
辛亏修好了,

网友:
阻值不正常的供电,导致另一个供电也不正常吧

网友:
前面修了一个主板,CPU没有供电,因为没有供电芯片可以换,所以打算放弃。后面老板说有定过这个芯片,但换上去还是不行。最后查出是电压检测的问题。所以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
不管有没有电压 先看下阻值 如果数据线阻值都对 供电脚却不对真不建议先干桥 如果搞不好故障就被扩大了

网友:
满满在技术感  上手就动BGA那你也确实够狠

网友:
估计是usboc#不正常造成的。我一般先查usboc#再换桥

网友:
又多了一个桥 备件。价格也上去了。厉害。哈哈。

网友:
楼主威武 直接干桥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能开机的我都不想动BGA ,搞不亮了就完了

网友:
不测量外围就直接干桥啊?

网友:
好久没有干过USB不能用   直接换桥了,楼主是真猛人

网友:
真是高手大神

网友:
能修好了就是不错的!经验是慢慢累积的,往后也才会更加注意阻值偏低的情况了

网友:
包皮过了点,你把鸡鸡切了,大师呀

网友:
走了弯路,学了经验

网友(2021-01-27):
一般都是先供电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