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系统问题

楼主(2020-10-13):
有哪位大神会把苹果系统装在u盘里,修机器测试的时候只要插上U盘测试就可以了,不用找客户要密码,任何苹果即插即用的那种

网友:
你说的是苹果pe或者wintogo,网上搜索一下,多的很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安装时候安装位置选择U盘,应该就装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