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有三个bios芯片?

楼主(2020-10-13):
Ga 350gaming ,不开机,风扇转,短接开关关机后再开就能点亮了,估计是bios问题,正准备刷给我搞不懂了,三个bios芯片,刷哪一个啊?

网友A:
技嘉M是主,一般刷这个。B是备份。另一个要看电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技嘉M是主,一般刷这个。B是备份。另一个要看电路了

好的,两个都拆下来刷,先看看只装主bios

网友:
刷主BIOS吧,,,,,,,

网友:
刷m那个主的,还有一个是io的bios那个能触发基本不会坏

网友:
先别刷 M B芯片 对调一下试试看

网友C:
我说楼主,你怎么又那么多高端主板修啊?我这全是2手不超过80元的板子修。看着都没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楼主,你怎么又那么多高端主板修啊?我这全是2手不超过80元的板子修。看着都没兴趣了。

老板子过时了,新的不会修不好所以才来学习

网友:
都一样,刷那个都一样的

网友:
楼主威武,再过段时间怕都修上10代主板了

网友:
看来再多的BIOS也不靠谱

网友D:
哪来的三个bios??主副M-B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来的三个bios??主副M-B

Io左边还有一个啊

网友:
io那个可以不管,一般是刷M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两个都拆下来刷,先看看只装主bios

那是芯片,不是主板bios芯片

网友:
第三个是不是ME

网友:
IO 那个一般能通电就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