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重植cpu

楼主(2020-10-13):
2020年10月13号
苹果6s重植Apple A9cpu
总结: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第一次重植苹果CPU取得成功,感谢师傅的教程 ![em]e400932[/em]
首先对着一个角加热,撬刀找到上盖与中层的结合点,慢慢探进去,进行“放气”操作。由于a9cpu上盖和中层是密封状态,不进行这一步的话,CPU上盖会受热鼓包炸裂。
quick2008 355度,慢慢对着cpu四周加热,逐渐割下上盖,趁主板还热,撬下下层(CPU本体)加热要充分,否则会掉点严重!
然后用除胶刀,在风枪加热下除胶和残锡,quick957dw,450度,感觉能刮动了赶紧行动,不要磨磨唧唧,否则会出现别的问题。
对下层和上盖也是同样的操作,温度为300度左右。不能太高,否则芯片会爆开。
背面的主电源如果有爆锡现象必须重植!
处理好后分别植锡,先用295度装下层,安装到位后会出现上盖电流(0-60-80反复循环跳变),第一次操作出现了个小插曲,版本识别电阻被我除胶的时候搞掉了,联机出现了白dfu,补上后开机就出现了正常的上盖电流。
下层蜂窝孔稍微有点损伤,但是内部的锡点状态还好,下层中间打上少许焊油,装上并对好上盖,295度,先加热中间,然后疯狂转动起来均匀加热,看到有焊油往外冒时,再往没冒焊油的位置补上少许焊油,冷却主板。
接电开机,开机电流跳变正常 !
接屏幕正常开机 !第一次成功完成苹果CPU重植!

网友A:
cpu的翘刀买的还是自己打磨的 几号刀片打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翘刀买的还是自己打磨的 几号刀片打磨的呢

直接用的撬芯片的套装里面的刀片,和几号关系不大,关键是要顺手

网友B:
感觉a9可能是几个里面最难搞的,这个能搞了,别的也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a9可能是几个里面最难搞的,这个能搞了,别的也没问题了。

相比于a8,多了个放气的步骤

网友C:
在迅维发贴,
你要感谢迅维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迅维发贴,
你要感谢迅维才对!!!

主要手工操作确实是学的师傅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a9可能是几个里面最难搞的,这个能搞了,别的也没问题了。

A9不难,胶少,A8是最难搞的

网友:
这个还得多多练习a

网友:
引用 网友D:
A9不难,胶少,A8是最难搞的

a8是硬胶的,a9软的,可以直接用吸锡线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a9可能是几个里面最难搞的,这个能搞了,别的也没问题了。

A8难搞,A9不难

网友:
继续努力加油为了胜利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网友:
熟能生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