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37 板号12311-2不充电通病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10-13):
2台一样的机器都是不充电,电池和电源单独都可以开机使用,单位的机器,,一台说不充电有一个月了,一直插电源用,这走了不少弯路,同行拿来说换过新电池,还是不充电,逛论坛有些说BIOS有问题会不充电,有些说EC坏,充电芯片BQ24717坏的,BIOS刷了四五个,,论坛下载的好多是有问题的,要么不显,要不触发,要么触发掉电,要么风扇狂转,EC要订货,还是老老实实查查电路吧,一查才发现充电口3脚适配器检测脚0V,找到图纸查找来自PQ4201,发现这个位置贴有海棉胶有一点点发霉了,测试果然有断线,飞好线后插电测试电源3脚有2.8V了,但还是不充电,这个正常应该要有3.3V,又拆下来看,最后查到是PR4202分压电阻无穷大了,断板上找15K的找了半小时没找到,找到个18K的换上,充电灯亮了,2台机器差不多同样问题,以后碰到的兄弟们可以参考下~!有用的帮加分,谢谢,原机备份的BIOS也上传给大家,你们要自己合成一下ME,要不可能会开机慢的现像.

网友:
图纸也顺便上传给需要的

网友A:
没精神找电阻,是我的话我直接叫小伙子 一坨焊锡 搞定,收钱送客  继续修下一台

H55
PR4208那里一坨锡啊, 小伙子

网友:
DELL 这玩意电源口一坏就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精神找电阻,是我的话我直接叫小伙子 一坨焊锡 搞定,收钱送客  继续修下一台

这是分压电阻啊,兄弟,,,,,,,

网友:
论坛的BIOS发坏的,发现应该处罚,废时废力

网友:
PR4208,我习惯将他补了

网友:
有时候就是一些小的东西引起的问题

网友:
DELL 这是中间针的检测吧 学习了

网友B(2021-01-06):
恭喜完修。请教楼主和各位大神:
1.PQ4201的S极为3.3V,G极为5V,PQ4201为N_MOS管,G极电压仅有比S极大1.7V (5V - 3.3V),这样PQ4201会完全导通吗?
2.如果3.3V通过PQ4201的D极,经过PR4211和PR4202的分压后,PQ4202的1脚(B极)为0.43V,PQ4202都不会导通(因为PQ4202为NPN三极管,B极电压没有比E极电压高出0.7V),那麽PR4211、PR4202、PQ4202设计的用意为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请教楼主和各位大神:
1.PQ4201的S极为3.3V,G极为5V,PQ4201为N_MOS管,G极电压仅有比S极大1.7 ...

第2张图不知道怎麽会出现?第3张是多的。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