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关机后不断电 电源CPU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0-10-13):
收来一片联想H81点亮后关机黑屏但是不断电 CPU风扇一直在转!有知道什么原因的么?

网友:
维修过这个故障,但是时间太久忘记咋解决的了,先刷BIOS吧,还有关机后自动重启的故障

网友:
BIOS刷过后还一样你就量一下关机后S3还是高电平不,还是高电平你强制拉低就能关机,之后你自己看看是想先换EC还是先换桥

网友:
没什么搞法,这样的板没图纸没资料,盲修太费时间了,我修过一台dell的和这个差不多,就这样用了

网友:
网卡 USB 查查

网友A:
好了 电源事 用它原装电源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 电源事 用它原装电源就没事了!

原装电源.....这设计。。。

网友:
修过很多,但是是别的板,都是关机后12V风扇电压关不断

网友:
有一片amd的主板也这样  后来没管一直这样用了

网友:
原装电源....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