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修过这个有钱人的玩意,苹果black macig显卡

楼主(2020-10-14):
没有显卡插槽怎么测显存头大,盲修啊,pcb板12v都不知道去哪量

网友A:
蛋疼,哈哈哈哈。这玩意儿应该是雷电接口转的PCIE。没办法引出来。如果是花屏的话只能根据花屏的位置判断,不停换显存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蛋疼,哈哈哈哈。这玩意儿应该是雷电接口转的PCIE。没办法引出来。如果是花屏的话只能根据花屏的位置判断,不停换显存试试了。

我估计也是,有个pcie的测试点,无供电,应该是供电问题,但又不知道哪个芯片

网友:
补一个显卡全图

网友:
板子上供电很清楚了啊,按mos管来分就好了

网友(2021-04-11):
最后更换核心解决,核心被人调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