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维修技嘉显卡gtx1070 1060 发现显卡是有双bios切换工作

楼主(2020-10-14):
显卡刷bios刷错型号,导致dvi没有显示,我以为只有一个bios
现在负责dvi显示的bios被刷坏,无法从hdmi的bios刷进去。(HDMi- dp 接口是好的)  hdmi开机不能刷到dvi控制的bios必须是接口能正常显示,才能刷进去,在不上编程器的情况下,还有别的办法吗

求维修思路
dvi接口,信号引脚,怎么样触发给显卡,或者是短接,让显卡以为正在工作然后刷入?

网友:
求维修思路
dvi接口,信号引脚,怎么样触发给显卡,或者是短接,让显卡以为正在工作然后刷入?
那位大神知道那个是显卡信号引脚???

网友:
拆下硬刷      找个一模一样的怼上去

网友A:
刷BIOS跟某个接口能不能显示没关系,切换好的那个BIOS开机进去,然后拨动开关切到要刷的BIOS上刷就好了。BIOS只在开机的时候加载配置和微码,开机后就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跟某个接口能不能显示没关系,切换好的那个BIOS开机进去,然后拨动开关切到要刷的BIOS上刷就好了。BI ...

拨动开关切?
请问切换开关在什么地方,我在显卡上咋没找到?

网友(2020-12-19):
无法显示,用核显带着nvflash刷

网友:
用核显可以刷。或者以前G41之类的集成显卡也能救

网友:
用编程器方便

网友:
用核显可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