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8300断一针脚

楼主(2020-10-14):
自用一老的fx8300cpu断了一针,有影响么,求助,谢谢。如图左上角为三角点。

网友:
补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A:
看定义是啥

有些引脚不重要。如果影响,补一根,没多难

不影响就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定义是啥

有些引脚不重要。如果影响,补一根,没多难

这不肯定是影响使用了,才发帖求助啊,不影响使用的话哪楼主真滴很闲,闲滴数CPU针脚玩

网友:
补一个不是很简单?自己不会就掏几十给同行用用
啊!!!

网友:
找个坏U,取一根针来补上

网友:
补一根回去

网友:
焊锡吹针取掉换补可以

网友:
查一下型号然后找一下资料看看这个引脚是干什么的,如果没用可以不用管它

网友:
断针,接上手后,不难的。

网友B:
用风枪从坏的CPU上吹个针补上去就行了。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要尝试,不然到时吹倒一片脚就越弄越麻烦。可以找维修的人弄

网友:
焊锡接起来 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找个电阻的引脚 硬点儿的铜丝也行,剪一截 插进对应的底座孔里面 保证会露出来一截和U接触上就行

网友:
直接上机走系统不就知道了?补一根也不费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风枪从坏的CPU上吹个针补上去就行了。如果没有经验就不要尝试,不然到时吹倒一片脚就越弄越麻烦。可以找维修的人弄

我就是这样,断的还没吹上去周边的吹倒一片,而且夹针的钳子也大了那么密的地方跟本放不进去

网友:
可以补的。

网友:
热风枪补一下就是   但是要找个手稳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样,断的还没吹上去周边的吹倒一片,而且夹针的钳子也大了那么密的地方跟本放不进去

用那种尖细的镊子,CPU倒着放正了,风枪风量要尽量开小,手夹针要稳,一抖就要出事

网友:
看图片,你那断针位置是很好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