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02放弃了,每次加

楼主(2020-10-14):
索尼 mbx-202放弃了,每次加热就可以开机,但是没有内存供电1.8v.机器太老了,不知道是不是板层漏电,

网友:
手机上发每日一帖,好像没有选择板块吧,那个发帖也是说说心情吐槽吐槽,应该纳入谈天说地板块。

网友:
同 我有一块平板也是,冷却不触发 温暖下开机触发但马上掉电。 晒会太阳就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