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代i7戴尔g3通病,大短路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0-10-14):
大短路烧机不发烫,pq801,pq807旁边的两颗滤波电容更换解决,再次开机有可能会风扇狂转掉电,重新刷个bios就可以,需要插上电池和原装适配器,反复掉电重启几次。

网友(点评):
测试完全ok的BIOS可以分享下

网友:
这机器,5A烧机都不发烫

,烧断我一根烧机线

网友:
这种烧不烫的怎么找故障点啊

网友:
说起来容易,要想把故障找出来不容易啊

网友(2020-11-28):
更换了滤波电容之后好了 但是屏幕上会有小白点  滤波电容就在屏线旁边  是不是有干扰  直接拆掉滤波电容可以不

网友:
这个机器散热真的是差的一批

网友:
直接拆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