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20-10-14):
哪位老师做显卡维修啊!GEFORCE 760 GS的显卡,台式机的 AGP显卡,插在板子上开机不显,我加焊了2个芯片也是不显,有能修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我有个显卡就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做副卡进系统看看能不能认,能认刷BIOS检查显存,不能认的查所有电压信号和打阻确认核心完好没。

网友:
AGP的显卡还修? 不会吧?? 扔了  买一片好了

网友:
AGP的显卡?竟然还有这种上古神器在用?除非是一些特定软件需求,要不然还是换了吧。核显的性能都能秒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