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13-9360做故障机二修

楼主(2020-10-14):
一台XPS 13-9360的机器:
板号:

到我眼前的时候已经拆散了,32M的Bios被刷过cmos电池都不见了,飞一个电池将就一下;

拿到手裸板插电0.04A左右。

分析这个电流,这种一般属于公共点不正常或者短路或者二级电压没出来;

测3、5V已经出来了,加上没CMOS那就只有一个答案了——二级电压没出来……
检测发现异常:

找到此处发现人为故障点:

补上人为故障后,电流直接上去了,但还是不开机,DEBUG灯报内存故障,4颗内存芯片共8G,顺手加焊两颗并推动:

上电电流发现已经过内存,DEBUG灯也不再闪烁,结合BIOS被动过,等个30秒再说吧……

30秒之后,机器掉电重启,再30秒,显LOGO……

从论坛下载一个BIOS刷上,直接秒亮:

网友:
上家还是算有娘心了,没给你搞死CPU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思路清晰 可以的

网友A:
DEBUG灯报内存故障,4颗内存芯片共8G,顺手加焊两颗并推动 ,经常修吗,看样子好熟悉这个板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BUG灯报内存故障,4颗内存芯片共8G,顺手加焊两颗并推动 ,经常修吗,看样子好熟悉这个板的样子

修的不多,第一次修这个型号这个问题,凭感觉吧

网友:
DEBUG灯报内存故障,4颗内存芯片共8G,顺手加焊两颗并推动,判断准确!

网友:
应该是修好的可能嫌太贵、所以这样

网友:
二修机问题多

网友B:
这个不是做故障.技术不高不修了

网友:
这个一般来说就很牛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做故障.技术不高不修了

有些修同行的地方,地方自己修不了,也不能让别的同行修好,都是竞争

网友C:
故障是内存颗粒问题?   上家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故障是内存颗粒问题?   上家没有搞定?

是的,可能是接同行的,怕别人修好,他修不好也给做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