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两个元件

楼主(2020-10-14):
朋友拿了一台联想笔记本E40.不开机,拆机发现这两个元件,看是电容又是电阻,如果是电容应该阻值无穷大,再说电容比其他都要黑。请教大神看一下

网友:
这个是电感啊

网友A:
你电路基础太差了,小伙子

网友:
这个是电感..........

网友:
谢谢,我小白一个,自学电路,基础是有点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基础太差了,小伙子

恩,电子基础有点差。

网友:
RL2、RL3 是贴片电感。

网友B:
电感  有图纸就快就一目了然了         估计是轻微进过液 腐蚀变黑了 所以你觉得颜色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  有图纸就快就一目了然了         估计是轻微进过液 腐蚀变黑了 所以你觉得颜色和别的不一样

恩,谢谢,我也发现还有其他零件虚焊。因为朋友说放了可能有两三年吧,南方海边的气候又潮湿

网友:
你都能在图纸上找到它们,居然不知道它们是啥?佩服

网友:
要多看看论坛的教学视频。。

网友:
C点容R电阻L电感

网友:
什么都不懂,修什么主板哦,

网友:
PL PL都写着呢,电感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个客户,牛逼了,笔记本普通人都能搞了

网友:
小伙子你在卖萌吗

网友:
想学就好好学  一般你这种基础的至少一年入门

网友:
不是基础差,是根本没基础

网友:
当你把图纸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懵了。你可以先把元器件认一下,

网友:
我就是来看看评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