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B012P 公共点短路故障已修好 现在是上电池会大电流求解

楼主(2020-10-14):
求助DELL LA-B012P 公共点短路故障已修好 现在是上电池会大电流求解

网友:
公共点短路故障已修好 现在是上电池会大电流 一般检查隔离电路

网友:
就相当于适配器隔离和电池隔离冲突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短路时大电流把隔离管击穿了吧

网友:
可能有断线

网友:
先把隔离管换了再说,,,

网友(2021-01-05):
保护格力电路有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