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泰H87S主板两修死机和反复重启

楼主(2020-10-14):
      因为下载分不多,就本着来水。。。。本着为论坛添砖加瓦发个帖。
       映泰H87S主板,查不到电路图,参考B85。

      原本说使用会不定时重启。显示时进Bios,有时还未进就重启了。
      多次尝试,在BiOS里,电压检测正常。SYStem温度跳动,在正常和180多度来回变化。

       lO是ⅰt8728f,参考多个映泰8728F电路图纸,发现温控脚外围电路有大概两种接法。
        经测电压跳动,判断是外围电路问题,经换电容,改另一种接法,都没效果。
        温控三极管型号2N3906。定购管子,到货后更换,温度正常了。

        客户过两天拿来说有时开不了机,放久点有时又开得了。
        再测发现不开机时风扇反复转。内存电压CPU电压都有,桥右下角UP0105芯片的6脚1.05Ⅴ电压无
2脚EN电压无。看花眼,懒得跑线,在周围一堆三脚管上用万用表笔量,发现两个04管子E脚接地,但B脚电压在上电风扇转动时,有1Ⅴ多的电压。

       04是NPN管,正常导通时,BE电压基本恒定0.6Ⅴ至0.7Ⅴ左右,只有低于这个电压,没有高于的。没达到这个电压则未导通, 达到这电压 导通后则不会再变高。

先换了这两个管子再讲。从坏显卡上拆两个换上,一波跑码亮了。多次试机无问题,那就没事了收工。

网友:
不错,没图纸确实头痛,但楼主完胜了。

网友:
没有图纸,台式机搞到这个样子,神了

网友:
佩服没图纸维修的大神

网友:
这样的通疯,太多了,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A:
温控三极管型号2N3906处于什么状态时显示温度过高?如果是高电位时,拆掉人为拉低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三极管型号2N3906处于什么状态时显示温度过高?如果是高电位时,拆掉人为拉低不可以吗?

应该是温控管的三个脚中的两个PN结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没有电路和参数,不好直接改成固定电路。其他元件基本是电阻电容,应该不会造成电压波动,比较可怀疑的就是这个管子出问题了。还不如先直接换个管子。

网友:
这个是一款映泰8728的温控接法。另一种接法又不一样。懒得整了

网友:
怎么上传的图片这么不清楚?

网友:
字写的很好。

网友:
赞一个,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