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cer e5575不过保护隔离维修

楼主(2020-10-14):
  一个快递朋友的笔记本,进水严重,板子无法修复,向朋友要了1块主板一样的板,主板收到测试开机无反应,电源电流000.明显的是不过保护隔离,待机电路没有工作,这个电脑保护隔离电路只有一个场管。测试 PQ22 5脚有19v,g极没有24v驱动电压,123脚无电压,即主供电win无电压。       这个机器我走了不少弯路,发出来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测试充电芯片bq24780s 28脚供电19v正常,6脚交流输入检测正常,多少伏不记得了,用分压公式算,正常。24脚REGN6V正常 我看论坛上有写5v的实测是6v,所有的这些条件都正常后,芯片5脚要输出acin到EC。但是就是没有电压输出。更换充电芯片,还是不出隔离管g极24v驱动电压。怀疑是ec保护了
     这个机器接电时候能听到可调电源,吧嗒吧嗒响。声音很轻不仔细听,听不到。是不是哪里短路保护,测试主供电对地短路。乖乖跑了弯路了。先测试主板有无短路时必须。
    把电源隔离管pq22摘掉,用焊锡把ds直连,用2v电压加电,可调电源电路2.4几安。把主供电的电容拆了测试,基本测试短路的都拆了。拆下测试后正常装回去,折腾了3个小时多,还是烧机吧,把电压调到3V,电流2.5V多,按着板子摸,自摸胡了。
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看来烧机很重要,对于短路的问题

网友:
该配温枪啦

网友:
这种弯路走的人少

网友A:
自摸胡了,啥意思?

网友:
修好收钱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辛苦了楼主

网友:
犯低级错误哦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在看战绩0—5,兄弟太小白了吧,船长讲的你又还给船长了吧,不过隔离,首先干什么,在干什么,都不记得了,小心船长吊你啊

网友:
不就是公共点19v对地短路吗?一不上电我就会放电量各个主供电有没有短路,没短路再去看保护隔离那块,这是个习惯

网友:
结果还是好的

网友:
仔细,细心,放松心情。

网友:
是pq22场管坏了吗?

网友:
上电之前不打一下阻值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先烧机吧 不是先一个个拆啊  真的时间很多啊  能速战速决的

网友:
间歇哒哒响也是大短路。以前也走过弯路

网友:
这情况烧机得亏不是高电压,上管短路,得亏没烧负载,不然,又是白欢喜一场!

网友:
未来的路慢慢走

网友B:
BQ24780S不充电怎么搞?后面机器直接就按开机跑到0.6几,然后掉到0.142定住。。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摸胡了,啥意思?

杠上花,楼主不明白,你点炮

网友:
路过,看到楼主维修资料,特意看了一下,又增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780S不充电怎么搞?后面机器直接就按开机跑到0.6几,然后掉到0.142定住。。没头绪

直觉桥虚焊的多

网友:
公共点短路可调电源过流灯会闪,先测一下各电感,然后直接烧机大法,,

网友:
维修难免会犯些低级错误得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先烧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