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0-10-14):
怎么搞?不能识别容量

网上查了一下,弄了一个固件升级u盘, 到这个画面就死机了

网友A:
   好像是2年包换的样子

     速度拿 去售后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年包换的样子

     速度拿 去售后换了

马甲被我拆了,保不了,这个有办法弄吗

网友:
速度拿 去售后换了

网友:
什么主控什么颗粒  看看有没有开卡的软件

网友:
重新开卡,最好去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