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ThinkVision T2014s插电无反应,比常见问题多了一个问题

楼主(2020-10-14):
机型:联想ThinkVision T2014s
故障:联想显示器出的最多的问题,插电无反应。(基本就是捡钱的活)
维修:联想显示器修过的都知道,不分机器时期,无反应就是电源板的电压输出整流管短路,导致开不了机,换了二极管基本都能修复。

以前的机器用双二极管的也是会坏一个,我修过的机器都换了这种,基本不会返修。

电源板修好了,装上主板试机,还是无反应,在路测量二极管,短路了,不会上电就烧了,

拆下板再测量正常,把主板拆下来测量,原来主板供电短路了,厉害点的应该看的出问题了。

其实这两个电容有点多余的,直接拆了, 不用装

正常不短路了,装上电源板试机

这个机器18年的,以前修过,不是这个系列,换个二极管就好了的,第一次遇到主板一起有问题的,还好是个电容,要不可能客户又会不修了,也有可能是这个电容行坏,一直通电,才把二极管烧了,拆电容的时候电容都快碎了,应该是高温烤的。
机器修好了,以后遇到就可以直接秒。

主板图

电源板,品牌机的都没有散热片。

屏型号

把BIOS数据也一起备份了

联想ThinkVision T2014s.zip

网友:
有电容和芯片都会短路

网友A:
楼主这万用表漂亮,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万用表漂亮,喜欢,,,

刚买的,淘的,感觉还可以,功能都正常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实践经验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器质量越来越差

网友:
既然多余,你为什么还要装?

网友B:
图二左边那电源板,今天我遇到了,只有19v无5v,故障是通电后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二左边那电源板,今天我遇到了,只有19v无5v,故障是通电后无法开机,指示灯不亮

我也没有测试这个主板有没有5v,有也是主板上19v通过芯片转换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