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hchjet投影机,求助

楼主(2020-10-14):
一对夫妻,送来一个迷你投影机,,按遥控器开机,,启动就灭,,3.7v3000mah的电池鼓包了,,由于手里没有,,手里有一个3.7v2000mah的电池,上有预热,绿灯亮然后熄灭,,按遥控器开机没有反应,,插上充电器,,此时充电器和电池都在板子上插着,,开机,,机器亮了,,,看了会电视剧,突然就灭,,在开机,又亮了,,,充电芯片是,,BQ25895,,换了,,还是那样。。。
有大神懂的吗????请指点迷津。。

网友:
这样的机器搞不好cpu坏了,看看烫不烫手,散热片也没一个

网友:
只要充电器和电池一块儿都在板子上,,就能开机,,,缺一个就不开机,,,单插充电器开机有反应,,就灭,,单插电池,,,,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买的一个3.7v3000mah的锂电池,,,插上,,看指示灯应该是正常了。。。。

网友:
客户,取走,,很多天,,没有来电话,,应该是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