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F2A55M-DS2 3.0 跑几个码后就没复位了。。怎么修?

楼主(2020-10-14):
技嘉GA-F2A55M-DS2 3.0  跑几个码后就没复位了。。
不上CPU,直接就没有复位,但CPU电压是有的,发现CPU供电IC的电源好电压没有。
上CPU时,可以跑码,但又有两种情况,第一情况是不插内存 会报警嘟嘟嘟嘟不断的响 大概5秒左右自动重启,反复如此。
第二请情况,上内存后 开机跑几个码就没有复位了,没有复位时 查发现CPU供电0.85V左右。但CPU供电管理芯片没有发现VCORE_PWOK电压。,导致SB_VCC_EN也没有电压,而南桥没有电压从而就没有复位了。。但搞不懂为什么会没有VCORE_PWOK电压?跟BIOS有关系吗? 我拆了主BIOS芯片后 开机也是一样。。。。
大家遇到过这情况吗? 我记得 这板,不上U应该也有复位的,只是复位闪而已吧?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试 amd的和intel还是区别很大,最高是能找到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个bios试试 amd的和intel还是区别很大,最高是能找到时序

刷了 也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