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15ISK不开机维修 插电无代机 不触发

楼主(2020-10-14):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700-15ISK不开机 插电无代机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检测 发现USB接口处插坏了 因为是USB3.0接口 先拆了接口再测发现有电感短路接地如图 机器比较新没有找到图纸  只能盲修 不过这几处短路可以确定南桥肯定挂了  一看这个桥心理有点发虚灌黑胶的  ,还是先给客户报价同意了在维修,和客户交谈后 同意维修,第一步就要拆桥,拆下来发现掉了很多空点,处理干净发现PCB也掉漆了,只能补漆了 一切处理好发现电感已经不短路了  不过USB俩信号还是短路状态,经过排除发现几个小IC和一个电容烧掉了 ,装上一个新南桥 然后刷上BIOS插电测试 发现待机电流0.17,明显不对,待机芯片发烫 ,再用万用表测试发现U3401这个5脚的IC的第3脚对地阻值只有0.08明显不对这应该是个信号不应该短路,因为没有图纸 只能跑线路  只要是和这个一样的5脚IC第三脚都短路 我一个一个排除发现不是5脚IC坏,又怀疑是不是南桥没装好短路了,但是仔细看看还是没有拆桥,跑线路跑到EC28脚发现这个信号是从EC的28通着的,果断挑起28发现不短路了  这个EC带程序的,心想这个脚挑起来了插电看看能不能开机,事实证明不行,还是订货吧,让客户等几天要发配件,拆除ec 再三确认没有短路后,找马总发了1个剪板一个全新写好程序的EC带运费花了我一百多大洋,等到芯片到后高兴地装上EC,再三确认不短路后,通电测试 开机灯亮起电流起来了 ,接屏亮机后 在拆下来装上USB还有两个小IC 一切弄好 装好测试一切正常USB也正常 此机器修复,这应该就是一个USB短路导致烧坏这一堆芯片 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机器BIOS论坛有就不上传了

网友:
烧这么多

网友:
水平杠杠的,没说的,加分!

网友:
这台机器经历了什么,现在比较新的机器都是桥短路的多,估计也是用料的问题

网友A:
楼主补绿漆用什么工具补的?

网友:
这种本子难得能报的上价,花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换桥 换EC 成本挺高的

网友B:
这机器修起来多辛苦  还好不是CPU一体的   U口短路怎么会烧这么多东西 烧桥我能理解 烧EC是几个意思

网友C:
换那么多大件的,这板能收多少MONEY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起来多辛苦  还好不是CPU一体的   U口短路怎么会烧这么多东西 烧桥我能理解 烧EC是几个意思

是啊 我也想不通EC咋也给烧了 还好修好了要不就赔大了

网友D:
一般USB短路不至于烧坏这么多,也需你的运气不好吧

网友:
厉害啊,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绿漆用什么工具补的?

紫光灯照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USB短路不至于烧坏这么多,也需你的运气不好吧

USB 3.0很多信号都插一起了 烧桥理解 烧EC有点想不通  没有图纸也没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那么多大件的,这板能收多少MONEY啊

换这么多件收了5毛赚的不多 风险挺大

网友:
看起来一气喝成,维修过程的艰辛只有我们做维修的能知道!这样的维修按说至少在500以上才合理!

网友:
大手术,修的也累,花了时间精力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而且遇到愿意出大价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起来多辛苦  还好不是CPU一体的   U口短路怎么会烧这么多东西 烧桥我能理解 烧EC是几个意思

桥都烧了,Ec概率不大吗

网友E:
上桥之前 短路应该要全部解决的
自成电脑维修
上桥之前USB这边的短路还有电感短路已经解决 没有图纸盲修 谁也不会想到EC会坏
详情

网友:
小白一枚,前来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桥之前 短路应该要全部解决的
上桥之前USB这边的短路还有电感短路已经解决 没有图纸盲修 谁也不会想到EC会坏

网友:
成本是有点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修好 厉害

网友(2021-12-31):
楼主水平可以 学习了

网友(2022-03-17):
一烧一大片,这样的机器我这边客户一般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路过 又学到了一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