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长城238LM00043显示器数据 RTD2281CL

楼主(2020-10-14):
长城238LM00043显示器数据  RTD2281CL

网友:
001:  序列号:20121213094032-055094,编程器固件版本:V1.0 。 002:  自动识别到12个ID相符的型号。 003: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004:  当前所选:IS25LQ080C,容量:8M位,1M字节。 005:  >------------------------------------OK---------------------------------------< 006:  引脚接触良好。 007:  芯片ID校验正确。 008:  开始读取芯片...... 009: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BC 。 010:  读取成功,用时:1.615秒。 011:  自动校验... 012: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0。 013:  校验失败,用时:0.109秒。 014:  读取错误,操作已终止。 015:  引脚接触良好。 016:  芯片ID校验正确。 017:  开始读取芯片...... 018: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BC 。 019:  读取成功,用时:1.616秒。 020:  自动校验... 021: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0。 022:  校验失败,用时:0.109秒。 023:  读取错误,操作已终止。 024: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025:  当前所选:IS25LQ080C,容量:8M位,1M字节。 026:  >------------------------------------OK---------------------------------------< 027:  自动识别到12个ID相符的型号。 028:  http://www.ifix.net.cn/thread-2550-1-1.html 029:  当前所选:IS25LQ080C,容量:8M位,1M字节。 030:  >------------------------------------OK---------------------------------------< 031:  引脚接触良好。 032:  芯片ID校验正确。 033:  开始读取芯片...... 034: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BC 。 035:  读取成功,用时:1.616秒。 036:  自动校验... 037:  校验成功,用时:0.407秒。 038: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33E1 ,32位_0x0E4633E1 ; 039:  用时:2.029秒,平均速率1033588字节/秒。 040:  >------------------------------------OK---------------------------------------< 041:  文件已保存。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原来是自己做的,,现在自己也不做了,其它厂给代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