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刺客630 无5vSB维修

楼主(2020-10-14):
先马刺客630电源,无待机5VSB

额定500w电源

待机电压产生芯片 WG606

万谷芯片公司的。

3颗2004贴片 启动电阻,阻值2M
欧姆档打了一下,阻值均OK

输出肖特基,摘掉测 正常。
根据经验判断,WG606芯片坏。
淘宝搜了一下,找不到。
淘宝有sdc606和606P,各买了2颗。
这2颗芯片,国产。绍兴光大芯业微电子有限公司。
直接去官网查引脚定义

606P,第6脚悬空

606,第4脚悬空
两颗芯片 功能一样,引脚排列有区别,不能互换。
在线测了一下WG606,第4脚是悬空的。
所以这个WG606可以和SDC606互换。
————————————————————

¥2.8包邮买了2个606 2个606p
还有一些1M的启动电阻。

更换。涂上硅脂,散热片焊接好。
上电测试,傻眼5V待机没出来。
难道这2个芯片不能互换?
量下变压器:

发现有一组不通,这组是300V,
过变压器直接加到芯片78脚的内部MOS 管D极。

这是芯片的通用图,出问题的就是红颜色那一路。
直接拆下变压器

放大看,焊点发霉了。
用牙签拨了一下,线头直接脱落

不敢直接焊,怕断了
找了一根飞线,飞上去。

飞线焊好,测量已经通了。

用AB胶水,固定一下。

旁边的抽头焊点,也用胶水封住,免得发霉。

紫5V电压,已经出来。

短接绿黑,起转。
——————————————
原来那个WG606,错杀了。应该没坏。
白买了几颗芯片。心疼。

附件:SDC 606,606P官网数据手册各一份

606 606p.rar

网友:
发错版块了。请管理员挪到ATX电源区

网友:
你才是真网红

网友A:
啥都会搞 不错 案例写得越来越好了

网友B:
会修台式机电源的也是大神级别。。。。。。。。。。。。

网友:
路过学习了,原来还是变压器的抽头发霉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会搞 不错 案例写得越来越好了

我一直嫌文字太多。人看着就会累。
能用图片表达的就尽量不写文字。
尽量短句子。
每句话长度不超过6寸手机的宽度。
现在的人时间精力有限。
我尽量简化。

网友:
嗯,是的。
谢谢老铁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修台式机电源的也是大神级别。。。。。。。。。。。。

嗯。是的。
ATX电源,是维修领域的至高挑战。

网友C:
这么牛,我一般都放弃卖废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牛,我一般都放弃卖废铁了,

500W的,卖破烂可惜了吧。
修好,卖个80元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D:
我昨天修个显示器电源也错杀控制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修个显示器电源也错杀控制芯片了,

要是在古代,领兵打仗。
我估计我带的队伍,已经被杀的就剩我自己了。
全是误杀

网友:
我修过一次,弄得整栋楼停电

网友E:
一直认为能修开关电源的才是大神啊!! 怕修电源,怕电,怕爆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认为能修开关电源的才是大神啊!! 怕修电源,怕电,怕爆管!!

维修本质,都是在修开关电源。
它要么在cpu pwm电路上,要么在笔记本各个电压上
或者在ATX电源,或者在液晶电路里。
有的大,有的小而已。

网友:
有绿,紫5V也不输出,怎么搞?

网友:
这么多年了 一直不想修电源  感觉好麻烦

网友:
会修台式机电源的也是高手.................

网友:
心中的高手,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