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解决打印机驱动正常,但打印不了的的问题

楼主(2020-10-14):
j前几天,一个单位打电话报修,打印机打印不了,过去检查后发现驱动连线都正常,折腾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搞成,后面发现有个助手可以修复,今天有时间分享这个经验
软件使用也简单打开软件  硬件- 打印机无法打印 修复完就 OK了

网友A:
这是修复啥的,,这些打印机是网络共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修复啥的,,这些打印机是网络共享的吧

不是网络共享的,直接把usb线插到电脑上驱动撒的都正常就是打印不了,专治这个的,惠普和佳能打印机出现频繁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  谢谢分享 那是在单位  一天打印机突然不能打印  但是把打印机插到另一台电脑又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在原来的电脑上不能用

网友B:
直接是软解解决的吗 有啥思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是软解解决的吗 有啥思路的吗

有些服务关了就会这样,这个软件可以修复

网友:
都是病毒引起的吧。

网友:
不知道说啥。。。评论一下吧

网友:
这个现象我也经历过,下载一下看看好用不?

网友:
清理打印缓存

网友:
打印服务被杀毒软件之类优化关闭了!

网友:
顶楼主一下,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都是把驱动一遍又一遍的试。

网友C:
大家别下载了。用驱动精灵系统助手骗积分的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不过不需要你说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别下载了。用驱动精灵系统助手骗积分的

我没有骗积分,真的管用,信不信试一试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先用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打印机小助手

网友:
不知道,水个经验支持一下

网友(2020-11-16):
重新指定一下端口就行了。

网友:
就是清理打印缓存的作用,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2020-12-26):
修复软件修复了一下,把没启动的启动了,没开服务的它给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