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 A1990 A2141 T2维修案例

楼主(2020-10-15):
自从2018款的苹果问世以后 很多维修同行都陷入了一个瓶颈 苹果取消了SMC芯片 加入了T2  其实T2也承载了smc的各项功能

1:采用了Touch ID指纹识别装置后,苹果为它预留了一个独立的Secure Enclave安全模块,负责存放Touch ID采集到的指纹数据。
2:例如系统管理控制器、图像信号处理器、音频控制器和固态硬盘控制器,也就是说摄像头 麦克风  声卡 等等 都由T2所控制着。如出现进水机型烧掉T2芯片也是很多的。
3:总之苹果的目的其实也就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高的安全保障吧。 同时加大了维修难度啊。

案例:A1989 不升压20V 维修方法
主板无进水 无人为损坏 拿到主板首先检测了公共点F7000 有12V 但是CD3215还是没有升压   修这款主板我们先要知道公共点有12V 不代表就是20V升压完成了  按照不升压的思路我们首先检查CD3215的线性电压  第一步检查U6903  输出PP3V3_G3H_RTC 正常
PP3V3_G3H_RTC_REG_R 是给CD3215作为供电的电压必须要有才会有 CD3215   PP1V8_UPC_XA_LDOA  和PP1V8_UPC_XA_LDOD和  PP1V8_UPC_XA_LDOD 然后U2800 BIOS开始工作
PP3V3_G3H_RTC 同时给PMU供电U7800  新款苹果的电源IC 和苹果手机电源IC差不多
U7800的32.768晶振 也同时工作相继发出各路电压
PP3V3_G3H_PMU_VDDMAIN
PP1V8_SLPS2R
PP1V8_SLPS2R_PMUVDDGPIO
PP1V1_SLPS2R
PP0V8_SLPS2R
PP3V3_AWAKE
PPVDDCPU_AWAKE
PMU_COLD_RESET_L
此时T2的电压基本得到工作条件 T2外挂BIOS开始工作 u4770
T2待机正常后第一步  输出I2C_UPC_X_SCL2 和I2C_UPC_X_SDA2总线  去开机CD3215  然后CD3215输出的CC1和cc2 让适配器输出20V
此致升压完成
不升压的机器我们也可以通过Apple Configurator 2   刷机来解决一部分 详细步骤可以参考苹果官方出的教程
  如果刷机报错 我们可以尝试性的换一个T2芯片   换T2芯片对手工要求还是蛮高的  T2采用的是双层芯片

再次刷机

同时我们也碰到了很多1989和1990 的机器 进水导致cpu损坏都是可以直接进行更换 不会存在加密的说法
20款A2251 第十代cpu的更换

A1990 I9cpu的更换

 会员1160585100鑫豆2026-4-6 08:39
 会员1263278100鑫豆2026-3-9 06:51
 会员1096138100鑫豆2025-12-23 12:49
 会员484559100鑫豆2025-10-14 19:47
 会员946958100鑫豆2025-10-11 09:00

网友:
纠正一下A2251 发错图片了    10代CPU 是surface的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设计越来越像手机了,对手工要求好高

网友:
厉害了老哥,技术杠杠的

网友:
新款案例不错

网友:
难搞哦,双层芯看着头大。手工不精

网友A:
T2出来的时候一片哀嚎。。。。。。。看来还是有办法解决

网友:
可以解1989固件锁吗?

网友:
这样的大神我只能拜膜了。。。

网友:
大神级别的

网友B:
T2固件锁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经验之谈,推荐学习

网友:
最后一张图上两个cpu

网友:
要有修手机的手工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流批

网友:
技术贴啊。

网友:
大佬牛逼 t2 能换就很厉害了

网友:
能换说明 t2 可以写 能写就能解决很多难搞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修电脑都要像手机一样的技术了,太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又被我遇见了吧,上班期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又被我遇见了吧,上班期间

这样都被你发现,你又有机器不会修要上来取经了吧

网友:
需要维修手机的手工

网友:
你有t2卖吗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只能膜bai

网友E:
没有卖   淘宝有人卖   我就买了好几片 切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T2固件锁
有办法解决吗?

都可以解决

网友:
维修界大神啊

网友:
这些电路的设计本来就已是巅峰之作了,居然还有大神来将它剖析,开眼界了

网友:
样的大神我只能拜膜了。。。

网友:
楼主是神仙吗  凡人表示根本看不懂。。。修苹果的太少太少了  只能膜拜了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学习了 暂时还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出来的时候一片哀嚎。。。。。。。看来还是有办法解决

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网友:
这个是经典的维修案例,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啊!谢谢技术贴分享!

网友:
一年都碰不到一个有t2   的机器

网友F:
刷机T2的固件的话,客户资料还再不再?

网友(2020-11-14):
引用 网友F:
刷机T2的固件的话,客户资料还再不再?

不在了  千万要注意

网友(2021-03-08):
T2要是能换,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2021-06-24):
引用 网友E:
没有卖   淘宝有人卖   我就买了好几片 切板

老哥能分享一下购买的链接不,手里也有个板要换T2,但怕买到坏芯片,跟着成功的人走不迷路。

网友:
大佬 我想问一下 16寸MacBook pro硬盘坏了一个颗粒 直接换颗粒就行吗

网友(2022-03-31):
T2芯片买的是什么货?剪版,里面要求是擦空的吗?

网友(2022-06-26):
请问一下,DFU模式修复过程需要多久时间的?好像没有提示成功或者失败提示,是等待1个小时后就直接拔掉就好了吗?

网友G(2022-08-13):
我碰到好几台1990 没升压,但是公共点有12v了,换了cd3215还是不行。确实不好修 手工很重要,后来为了不扩大故障都是给别人修了

网友(2024-11-01):
A2141 图纸与点位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rd

A2141_820-01700_BoardView.bvr

网友(2024-12-01):
bende a1989 , a2141 ve a2251 t2 chipleri var bu chipler 1 gb olan model bu t2 chipleri a1932 , a2179 modellerinde kullanabilir miyim ?

网友:
苹果最好的一点就是资料全

网友:
楼主请问PPVDDCPU_AWAKE这个电压是多少V?0.5V吗?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好几台1990 没升压,但是公共点有12v了,换了cd3215还是不行。确实不好修 手工很重要,后来为了不扩 ...

想问一下    最后是哪坏     资料还能留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