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小漏電

楼主(2020-10-15):
此機後鏡頭下方微微發熱
本想說是否WIFI 壞
但都正常 BT也OK
夾電漏電5MA
查不出哪裡小漏電
有誰曾經有有誰曾經有修過這問題
不吝指教 謝謝
WiFi

网友:
这里大神都忙,回复有点难

网友:
5ma。。这查不查都无所谓了。。最烦的就是查这种最小最小的漏电

网友:
5ma不用管,这种情况很难很难查

网友:
功能正常,漏电很小,一般都是不查

网友:
单板加电试一下,排除外配

网友:
换个大容量电池解决。还有强迫症就一搬百解。

网友:
用热成像分分钟锁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