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3V 电流0.2求助

楼主(2020-10-15):
板号GL553VW 2.0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现在是上电电流0.2,独显,集显,显存,CPU  这些供电都没有,CPU阻值4欧,显卡10欧,
再外面加焊过桥,换过IO ,现再CPU的开启已经有了,但不出供电,供电芯片也换过了,CPU供电芯片的44脚 VIDALERT#只有0.11v 能否判断是CPU坏,显卡没开启,这机子是先出CPU供电,还是先出显卡供电,帮忙看下  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下维修思路,谢谢
另外附上点图,虽然站里已经有这个了,为了方便还是带上

Asus GL553VW_2.0.fz

网友:
各位老铁,有路过的帮帮忙哦

网友:
自己在顶下。。。望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A:
遇到2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还在研究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2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还在研究种

兄弟,期待你能研究出来,到时候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期待你能研究出来,到时候分享下

估计CPU 坏的几率大 。都研究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CPU 坏的几率大 。都研究几天了

CPU坏就没的搞了。换板又贵,要1600+

网友C:
是先出CPU 再出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先出CPU 再出显卡供电

重新换了个CPU供电芯片,CPU供电有了,不过只有1.06V 不知道对不对,但显卡电源依然没有,现在上电电流0.5,不跑码,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