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睿 R9用隔离MOS管B3002的代换

楼主(2020-10-15):
    这段时间,运气有点好,接了些以前没见过的东西。这不,今天又接了一台DERE戴睿 R9笔记本。又没见过。拿过来大短,心想,这个好修。拆机,烧机,找出这个管子坏了 因为少修,没配件,网上找,傻眼了,没有,测了一下,应该是隔离用的N沟的管子,只有3MM长宽,网上大神,不晓得这个可以找什么管子代  AON6508行不???谢谢在线等

网友A:
     谢谢各位,以找到一商家卖这个管子,上面的管子可能不能代,体积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以找到一商家卖这个管子,上面的管子可能不能代,体积大了。

旧板子上找不到吗

网友:
  料板太少了,以前真还没遇见这种小体积MOS管子,这个牌子第一次遇见。

网友:
废板子上拆个相同大小的N型MOS管不行吗

网友B:
这个管子在同一片板子上找,不是N就P沟,或者通过跑线,找到控制它G的来自哪个地方,一般新架构来自充电芯片就是N沟,24V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在同一片板子上找,不是N就P沟,或者通过跑线,找到控制它G的来自哪个地方,一般新架构来自充电芯 ...

       这个是N沟,后面有一样的管子,烧机烧出来的,后面一个电容坏了,前面坏了隔离,不知道开启G是多少V,管子回来了,我测一下,谢谢提醒,搜某宝的时候忘了输丝印,光输B3200,没找到,这个某宝上只搜出来一家有,这家我长期拿货,先问了有了,自己再去搜,才搜出来了,谢谢各位

网友:
普通的管子要买?料板上一堆,别死板对丝印.
PWM电路的上管就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快定位了问题,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
找个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