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18 820-3588-a USB接口不识别设备有供电已修复!

楼主(2020-10-15):
A1418 820-3588-a USB接口有供电 间歇性识别设备 经检测 J4600接口经过U4610接入桥的这个接口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排除桥故障

刘成永大师提醒  将连接J4710 J4700 J4601对应的D4711 D4701 D4611更换后故障排除!
真为自己这个分析能力捏了把汗 都想着要是换桥维修不成去兑换主板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网友A:
这是通病了,我一般直接飞线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了,我一般直接飞线连接了

哦哦 我刚碰到 原来飞线也可以 受教了

网友:
偶 纯小白

网友:
这是防静电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指了一条明路

网友:
我刚碰到 原来飞线也可以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