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XM-A主板有时可亮机有时不行

楼主(2020-10-15):
    朋友送来一台式电脑,故障现象为:有时开机可以正常亮机使用,有时不行(DEBUG诊断卡显示D7),概率为各50%。于是首先更换内存,然后电源,拔掉显卡,都不行,说明故障在主板或CPU,CPU集成内存控制器,可是手头上没有CPU可换,于是测主板内存供电1.5V,正常。那有可能是地址线、数据线或控制线有问题,也有可能内存控制器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供电滤波有问题。这几种都不好查。于是从网上下载华硕A88XM-A主板最新BIOS(2016年),拷几到U盘,在正常亮机情况下进入BIOS,用BIOS自带的BIOS升级程序升级。完成后重启电脑。故障解决,再也不会出现不亮机的情况了。

网友:
BIOS问题真是千奇百怪呀,,

网友(2020-11-27):
BIOS问题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