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80电池不能使用通病

楼主(2020-10-15):
  型号:联想E42-80
  板号:DA0LV6MB6F0 REV:F
  故障:电池能识别能充电,但就是不能单独使用。
  这个故障今年已经遇到很多台了,基本都是主板大短后导致的。遇到过两台是不是大短导致,保险和电感之间的连接线很细小,主板出现短路容易烧断这条线路。详细见图一目了然!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保险坏了啊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可以确定是通病

网友A:
很细的线?估计是侦测一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细的线?估计是侦测一类的吧

不是,是电池供电输出

网友:
厂家故意的喔

网友:
嗯,不错的维修经验。但是放电和充电不是同一条线路吗?

网友:
这机器CPU和内存供电那比较容易烧

网友:
电池供电设计这么细是故意的吧

网友:
刚刚也修到。不说还得慢慢研究。。板层的线里面断了。表面看不出

网友:
这个开机没显示的倒是多。

网友:
不光是笔记本,还有台式主板都有这样的坑~

网友:
这个不说没细心还真找不到

网友:
厉害了。。。这个。。。。很难发现

网友:
这垃圾机器毛病真多。多见CPU供电处电容爆裂进而烧坏供电芯片和CPU。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次    看来是通病

网友:
这逼机子还有个通病cpu烧

网友(2020-12-16):
细是有意将它当保险丝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