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20摔坏刷机不过开始是华

楼主(2020-10-15):
Mate20摔坏刷机不过

开始是华为动画后重启,用官方助手刷机到67%自动关机。重值了硬盘还是一样。

是硬盘坏了吗,之前都是修苹果的主板 安卓接触比较少。

网友:
主板问题,摔过的一半就是IC容易虚焊,主板板层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手机摔的不严重,主板没有变形,虚焊主要考虑那几个芯片呢?

网友:
把u也做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