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金求助。暗影精灵3tpn-q194通病

楼主(2020-10-15):
手里有两台都是开机主供电电感所有电压都有不显,键盘大小写灯闪三下,然后两下,然后循环。。两台都是肯定是通病,既然是通病肯定有人修到过,

有偿,现金求助

网友A:
呈红色长时间闪烁 3 次,然后呈白色短时间闪烁 2 次?
重新插入内存。
如果重新插入内存无法解决该问题,请尝试更换内存模块,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呈红色长时间闪烁 3 次,然后呈白色短时间闪烁 2 次?
重新插入内存。
如果重新插入内存无法解决该问题, ...

是键盘大小写灯,白色三下然后两下,接着循环,,内存模块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呈红色长时间闪烁 3 次,然后呈白色短时间闪烁 2 次?
重新插入内存。
如果重新插入内存无法解决该问题, ...

同问,内存模块具体是哪个物件?

网友B:
楼主处理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处理了吗?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

不认内存,内存挂cpu下感觉是cpu坏,,准备换u试试

网友D(2020-11-27):
哥们修好了吗

网友C(2021-03-03):
引用 网友D:
哥们修好了吗

一台屏幕坏。一台屏线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修好了吗

还有两台都是一个内存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认内存,内存挂cpu下感觉是cpu坏,,准备换u试试

查一下内存槽条件吧,换CPU好了吗

网友(2021-04-07):
引用 网友C:
一台屏幕坏。一台屏线坏。。。

上电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屏幕坏。一台屏线坏。。。

我这情况和你一样,大小写灯先三下,后两下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屏幕坏。一台屏线坏。。。

我的电流930ma

网友(2021-05-23):
今天我修到一个 暗影精灵 DAG33AMBAG0 REV:G.  故障进水,换过进水电阻后,用普通适配器不启动,用原装电压正常。但是键盘报 灯慢闪三下,快闪两下,拔掉内存依旧,刷bios 故障依旧。后来去掉外设后,能亮机。一个个测试发现是触摸板引起。

网友:
别修了  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