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207 电流0.5A 键盘大小写灯闪 DA0G7AMB6D0 BIOS

楼主(2020-10-15):
hp tpn-q207 电流0.5A 键盘大小写灯闪DA0G7AMB6D0
加焊内存槽故障解决。附上原厂BIOS 一份。开机快不报错。

网友A:
是闪多少下,是三下然后两下,然后接着循环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故障还不有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闪多少下,是三下然后两下,然后接着循环吗

是的。闪三下后两下快速闪

网友:
除了腐蚀几乎很少碰到这种内存槽的问题了

网友:
加焊内存槽还真的是少

网友: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啊! 怎么知道是内存曹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机子也算是通病了    修到很多台了

网友:
加焊内存槽,现在很少遇到内存槽的故障了

网友:
刚遇到了一台

网友:
为什么加焊内存好的呢?我今天一个开机到0.54不显,

网友:
开机到0.54不显

网友:
刷了还是会闪,看来我要加焊内存槽看看

网友:
怎么知道是要加焊内存槽的?

网友(2020-11-20):
我的故障一样的,BIOS和内存槽,都搞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1-02-03):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刚好遇到这个问题试试

网友C:
验证了,加焊了内存槽,有效果

网友:
刚好用上,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一烙铁下去  我请你喝酒的钱就到位了

网友(2021-04-01):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2021-07-08):
引用 网友C:
验证了,加焊了内存槽,有效果

请问下用多大风嘴加焊?风嘴需要
完全盖住内存插槽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用多大风嘴加焊?风嘴需要
完全盖住内存插槽吗?谢谢

我当时是用普通风嘴吹的,你试试,吹完后就可以跑码,楼主真历害,我当时修这机器修的都要放弃了,还是楼主帮了我

网友:
亮机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时是用普通风嘴吹的,你试试,吹完后就可以跑码,楼主真历害,我当时修这机器修的都要放弃了,还是楼 ...

谢谢,我参照贴中的连接,我用烙铁加焊的,现在亮机了。

网友:
柳暗花明又一村,再次验证此法可行,烙铁仔细加焊一遍即可,立刻亮机!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
验证了,可以亮机

网友:
验证加焊就好了

网友:
我估计应该独桥的问题,迟早要返修

网友(2021-08-28):
我也遇到一台  果然是内存槽不行  加焊时明显觉得原焊锡少。谢谢楼主捡了一张。

网友:
修了很多台了 ,确实是这个故障。

网友:
我碰到一个和你的故障一样,也是大小写灯闪三下又闪两下,电流0.47,加焊内存槽不行,刷BIOS也不行,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2021-10-16):
点不亮的  前来报到!!下载试试

网友:
刷了不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验证了,加焊了内存槽,有效果

当真 Q207  灯闪三长二短  加焊内存槽 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当真 Q207  灯闪三长二短  加焊内存槽 成功?

你试试,我加焊完就好了

网友F:
好奇怪呀,我也是同样的故障,电流0.4-0.5不跑码,键盘灯慢闪三下快闪两下,用风枪加焊下内存槽可以跑码亮亮机了。之前用烙铁加焊过不行,还是得用风枪。感谢楼主提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我加焊完就好了

我再试试,多谢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好奇怪呀,我也是同样的故障,电流0.4-0.5不跑码,键盘灯慢闪三下快闪两下,用风枪加焊下内存槽可以跑码亮 ...

喔。。。要用枪加焊, 假设真是不良,问题就在内存槽底部了。。。这货走线全在板层内部
今天我也试上风枪看看有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喔。。。要用枪加焊, 假设真是不良,问题就在内存槽底部了。。。这货走线全在板层内部
今天我也试上风 ...

喔靠。。。。真是用风枪加焊 亮机了。。。。。。

网友(2021-11-25):
我的故障一样的,内存槽搞好了,

网友(2022-01-18):
谢谢楼主大哥的支招,我也搞好一台开机大小写灯闪三长两短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也算是通病了    修到很多台了

这样看来还真应该是通病了,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真想给楼主加分,可惜时间过了加不了了

网友:
少见   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G(2022-04-04):
從資源回收室撿了一台回來,閃燈不開機,內存槽先塗上焊油再用烙鐵每個腳位帶過一下,還真修好了謝謝分享

网友:
谢谢 楼主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开机电流卡0.5A 不跑码 ,之前是能开机 电脑稍微移动一下 就会马上掉电,如果电脑不移动,就不会掉电,拆机完过后直接不开机,和楼主故障一样,大小写按键闪烁,3短2长,2长很快,换内存故障依旧,我也去试试加焊 内存座子

网友:
谢谢 楼主 加焊已成功修复故障

网友(2022-07-13):
好用,直接亮机,亮屏速度还快

网友H(2022-10-20):
楼主bios程序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