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改背光教程 小白看帖后自摸的,一次成功

楼主(2020-10-15):
废话不多说直接说,万变不离其宗。接主供电对应:PP5V_S0或者PPVIN_S0SW_LCDBKLTFET,接en对应:BKL_EN,接反馈对应:LED_RETURN_1-6(把1-6连起来在接过去),接地,接pwm对应:BKL_PWM,接升压后的位置对应:PPHV_S0SW_LCDBKLT
总共要飞六条线:话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改亮度不能调节,只能最亮。。。难道是没改对

网友:
你这个模块哪里买的

网友:
直接剪笔记本屏幕的

网友A:
看这焊盘我感觉补点更方便!

网友B:
今天收到一台 A1502(2015)屏的问题,无背光, 换屏解决
有办法不换屏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焊盘我感觉补点更方便!

本来就只掉一个点的,我都补好上好芯片了,可是输完密码就黑屏,或者调亮度到比较亮就黑屏,无奈不知道哪里问题,只好改背光了

网友:
卧槽,现在小白都这么优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收到一台 A1502(2015)屏的问题,无背光, 换屏解决
有办法不换屏解决吗?

难道说要换灯条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大白操作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真心不错

网友:
卧槽  这操作也算是小白能干的?太谦虚了吧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这样

网友C:
这背光很好修,能搞成这样也是

网友:
进水补好点,换了背光芯片还是不行,进系统就黑屏,供电开启pwm都有,还是暗屏,没办法只能改背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背光很好修,能搞成这样也是

偏偏我的问题是不好修的那个,不是普通的保险烧或者没有开启。进水补好点,换了背光芯片还是不行,进系统就黑屏,供电开启pwm都有,还是暗屏,没办法只能改背光试试

网友:
现在小白都这么优秀了吗

网友D:
这个改比修好还费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比修好还费经吧!

其实改也挺简单的啦

网友:
这样都行   厉害啊

网友:
这样耐用吗?

网友:
直接修好不行吗,这个看着也复杂。

网友:
牛搽 把普通屏幕升压板剪下来 改装到苹果上 不知道时间久了会不会烧背光

网友:
您好啊,请问这个ic边上那两个电阻是什么作用的,我的机器拆出来那里有点腐蚀了,灯光有时有,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