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1M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10-15):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的台式机,说是开机不显示。换了内存和显卡以及CPU都不行,拆下主板量测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没有复位。找出图纸差时序 从ATX_PWRGD前面都是正常的,量测ATX-PWRGD阻值竟然对地了。查看图纸直接拆掉IO阻值正常了,更换IO后开机显示了。IO是NCT6779D.

网友:
有好几台这样故障有的刷BIOS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不没有遇到这样的

网友A:
这样 的看情况的要测量才知道,IO测试阻值有问题,还有的是BIOS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去测试不能看平时维修情况。

网友:
哈哈哈,细心哦

网友:
这个主板通病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 的看情况的要测量才知道,IO测试阻值有问题,还有的是BIOS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说到底还是去测试不能看平时维修情况。

bios怎么会导致阻值低呢

网友:
这个主板还有时序啊,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好久没有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有点位的还可以修一修,没有的就修不来了

网友:
刷BL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厉害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怎么会导致阻值低呢

不是BIOS导致阻值低是,因为本身芯片本身某部分就不良,此引脚打阻值就和其他阻值不一样的。证明BIOS芯片存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