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Pro A1502 进苹果系统黑屏WIN10正常求助

楼主(2020-10-15):
如题,进苹果系统黑屏,进WIN10 正常,黑屏是有背光不显示,背面苹果LOGO有背光,但是开机时候外接显示器,进苹果系统又正常,不黑屏,不知道是个什么毛病,系统装过了,还是这样,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神奇的问题,

网友A:
建议改背光,我刚刚修的一个a1466,也是搞死人,直接改背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背光,我刚刚修的一个a1466,也是搞死人,直接改背光了

不是背光,有背光,无显示 背面苹果LOGO 都是亮着的

网友:
坐等楼主解决问题的答案

网友B:
是不是苹果系统下背光开启不了啊。加个背光电压试试

网友:
进苹果系统之前小苹果屏幕正常亮不

网友:
这种就是先拆板子整板看一遍,有没有明显的异常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苹果系统下背光开启不了啊。加个背光电压试试

有背光,不显示,开机时候外接显示器在开机,内外屏幕都能正常使用,不会黑屏,浙江很奇怪,外接显示器内屏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
是显示切换这块的问题,有个芯片管理切换的,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换屏可以解决!A1466 遇到过几台,A1502的屏现在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