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 白牌的 点不亮 求大佬在线指导怎么维修有偿有偿

楼主(2020-10-15):
r9 390  白牌的8 g 3个风扇只有1个转  现在卡黑屏 不亮 核心也不发热

网友A:
先量量都有哪些电压在没有出来,然后一一解决,待电压正常后还是卡自检,就考虑BIOS和显存、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量都有哪些电压在没有出来,然后一一解决,待电压正常后还是卡自检,就考虑BIOS和显存、核心

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量都有哪些电压在没有出来,然后一一解决,待电压正常后还是卡自检,就考虑BIOS和显存、核心

别的我就知不道测哪里了

网友:
在确保没有开路和短路的前提下,显卡主供电没有产生,要去找它的前置电路,有一个12v转5v。一般7805或1117发出,然后由一个8脚芯片发出1.8v,8脚芯片型号不尽相同,但位置一般在核心螺丝附近

网友:
7805有 5v 1.8v也有  不短路

网友(2020-12-20):
你量的那个5.3V的电压不对,应该是7V左右,查查那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