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对地阻值不一样

楼主(2020-10-15):
图片右上角两个6pin供电接口12v对地阻值一个730一个765什么情况?误差不大又不敢通电

网友A:
正常的,可以说试试

网友:
这阻值是可以的呀

网友:
通电了,通电瞬间核心有温度,没电压不亮机,系统能过自检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可以说试试

通电了,通电瞬间核心有温度,没电压不亮机,系统能过自检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了,通电瞬间核心有温度,没电压不亮机,系统能过自检什么情况

没有什么电压,核心电压吗,,,它不是一路供电,,,

网友:
现在你们害羞显卡啊。。。

网友:
700+阻值那么高,你怕啥,12伏400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供电阻值很低吧

网友(2021-01-23):
学习 一下。感谢发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