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一个颗粒可以直接吹掉用嘛向各

楼主(2020-10-15):
坏了一个颗粒  可以直接吹掉用嘛  向各位路过大佬请教下  可以的话 我就买个枪 #内存条改装#

网友:
*WF词语*的钱可以买一条好的条子了,况且你直接吹掉它又不能用呢。。。

网友:
你也是个人才 不怕折腾

网友:
不行 直接吹掉就不能亮机

网友A:
实际上是不可以用的    如果你是高手  改了程序   断了供电  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买个颗粒用鼓风机吹上去

网友:
应该要重新编程。

网友:
你猜可以用不

网友:
不可以。你需要在吹上一颗同样的颗粒上去

网友:
64条内存总线,自己看着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不可以用的    如果你是高手  改了程序   断了供电  还是可以实现的

改程序都没法用,总线缺位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吹风机伺候,多简单的事